8种类型的LED及其所用材料

楼主(2020-01-02):
    LED介绍
LED或发光二极管是一种简单的PN结二极管,由具有更大能垒的材料制成。当供应给LED结时,电子从价带移动到导带。当电子失去能量并回到其原始状态时,将发射光子。该发射的光处于光的可见频率范围的频带中。

    LED

    当其pn结被低至1伏的电压偏置时,这种简单的二极管就会发光。大多数LED在1.5伏至2伏之间工作,但是高亮度类型(尤其是白,蓝和粉红色LED)需要3伏才能提供最大的亮度。通过LED的电流应限制为20 -30毫安,否则设备将被烧毁。白光和蓝光LED可以承受40毫安的电流。

LED具有由镓化合物组成的半导体芯片,该镓化合物具有受电流影响而发出光子的特性。芯片连接到两个用于提供电源电压的接线柱。整个组件封装在环氧树脂盒中,并且端子伸出。LED的长引线为正,而短引线为负。最初,LED中使用的半导体是砷化镓磷酸盐(GaAsP),而砷化镓铝(GaAlAs)现在在高亮度LED中使用了几天。蓝色和白色LED使用氮化铟镓(InGaN),而多色LED使用不同的材料组合来产生不同的颜色。白光LED包含带有白色无机荧光粉的蓝筹码。当蓝光撞击荧光粉时,将发出白光。

LED根据电致发光发光。LED中的半导体材料具有P型和N型区域。p区带有正电荷,称为正空穴,而N区则释放电子。光子发射材料夹在P和N层之间。当在P和N层之间施加电势差时,来自N层的电子向着活性材料移动并与空穴结合。这从活性材料以光的形式释放能量。根据活性材料的类型,将产生不同的颜色。

    8种类型的LED及其所用材料

1.砷化铝镓–红外LED
    2.砷化铝镓,磷化镓砷,磷化镓–红色LED
3.磷化铝镓,氮化镓–绿色LED
    4.铝镓磷化物,砷化镓磷化物,磷镓化物–黄色LED
5.铝镓铟磷化物–橙色LED
    6.氮化铟镓,碳化硅,蓝宝石,硒化锌–蓝色LED
    7.基于氮化镓的氮化铟镓–白光LED
    8.氮化铟镓,氮化铝镓–紫外线LED

    8个LED参数

    1.光通量-它是来自LED的能量,以流明(lm)或毫流明(mlm)为单位进行测量

    2.发光强度–它是一个覆盖区域的发光通量,以坎德拉(cd)表示。LED的亮度取决于发光强度。

    3.发光效率–表示相对于所施加电压的光。它的单位是流明每瓦(lm w)。

4.正向电压(Vf)–它是LED两端的电压降。它的范围从红色LED的1.8伏到绿色和黄色LED的2.2伏不等。在蓝色和白色LED中,该电压为3.2伏。

5.正向电流(If)–这是允许通过LED的最大电流。普通LED的范围为10 mA至20mA,而白色和蓝色LED的范围为20mA至40mA。高亮度1瓦LED需要100 – 350毫安的电流。

    6.视角–也称为偏轴角度。它是发光强度下降到半轴值。这会导致在全条件下充满亮度。高亮度类型的LED具有狭窄的视角,因此光将聚焦成光束。

    7.能级– 光输出中的能级取决于所施加的电压和半导体电子中的电荷。能级为E = qV,其中q是电子中的电荷,V是施加的电压。q通常为-1.6×1019焦耳。

8. LED的功率–是正向电压乘以正向电流。如果多余的电流流过LED,则会缩短其寿命。因此,通常使用470欧姆至1K的串联电阻来限制流过LED的电流。

可以使用公式Vs – Vf / If选择LED电阻器。其中Vs是输入电压,Vf是LED的正向电压,If是LED的正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