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的二极管及其用途

楼主(2020-01-02):
    二极管是一种两端电气设备,只允许在一个方向上传输电流。二极管也以其单向电流特性而闻名,在这种情况下,电流可以在一个方向上流动。基本上,二极管用于无线电检测器或电源内部的波形整流,也可用于需要二极管``单向''输出的各种电气和电子电路中。大多数二极管是由诸如Si(硅)的半导体制成的,但有时也使用Ge(锗)。总结一下存在的不同类型的二极管有时是有益的。一些类型可能会重叠,但是各种定义可能会有助于缩小范围并提供不同二极管类型的概述。
不同类型的二极管

有几种类型的二极管可用于电子设计:后向二极管,BARITT二极管,耿氏二极管,激光二极管,发光二极管,光电二极管,PIN二极管,PN结,肖特基二极管,阶跃恢复二极管,隧道二极管,变容二极管和齐纳二极管。

    不同类型的二极管示例图

后向二极管

这种类型的二极管也称为反向二极管,并未广泛使用。后向二极管是PN结二极管,其工艺类似于隧道二极管。它找到了一些可以使用其特定属性的特殊应用程序。

    后向二极管

BARITT二极管

该二极管的短期是“势垒注入传输时间”二极管,是BARITT二极管。它适用于微波应用,并可以与更广泛使用的IMPATT二极管进行许多比较。

耿氏二极管

耿氏二极管是PN结二极管,这种二极管是具有两个端子的半导体器件。通常,它用于产生微波信号。

    耿氏二极管

    激光二极管

    激光二极管与普通的LED(发光二极管)不同,因为它会产生相干光。这些二极管广泛用于许多应用中,例如DVD,CD驱动器和PPT的激光指示器。尽管这些二极管比其他类型的激光发生器便宜,但它们比LED贵得多。它们也有部分寿命。

    激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LED一词代表发光二极管,是二极管的最标准类型之一。当二极管以正向偏置连接时,电流流过结并产生光。LED也有许多新的发展变化,它们是LED和OLED。

    发光二极管

    光电二极管

    光电二极管用于检测光。已经发现,当光撞击PN结时,会产生电子和空穴。通常,光电二极管在反向偏置条件下工作,在反向偏置条件下,甚至可以简单地注意到由光引起的少量电流。这些二极管也可以用来发电。

    光电二极管

PIN二极管

这种二极管的特点是其结构。它具有标准的P型和N型区域,但是两个区域之间的区域(即本征半导体)没有掺杂。本征半导体的区域具有增加耗尽区的面积的作用,这对于开关应用是有利的。

    PIN二极管

PN结二极管

    可以将标准PN结视为当今使用的普通或标准类型的二极管。这些二极管可以作为小信号类型出现在RF射频)或其他低电流应用中,这些信号可以称为信号二极管。其他类型也可能计划用于高压和大电流应用,通常称为整流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比普通Si PN结二极管低。在低电流下,压降可以在0.15至0.4伏之间,而Si二极管的压降为0.6伏。为了获得此性能,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设计为与具有金属至半导体接触的普通二极管进行比较。这些二极管广泛用于整流器应用,钳位二极管以及射频应用。

    肖特基二极管

分步恢复二极管

步进恢复二极管是一种微波二极管,用于产生非常HF(高频)的脉冲。这些二极管取决于二极管,该二极管的工作特性非常快。

    分步恢复二极管

    隧道二极管

该隧道二极管用于微波应用,其性能超过了当今其他器件。

    隧道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是一种半导体微波固态器件,它用于选择可变电容的情况,该可变电容可以通过控制电压来实现。这些二极管也被称为静脉曲张二极管。即使普通PN结二极管可以显示可变电容的o / p,但由于它们是不同类型的二极管,因此选择该二极管是为了提供最佳的电容变化。这些二极管经过精确设计和增强,因此可以在很大范围内改变电容。

    变容二极管

齐纳二极管

    齐纳二极管用于提供稳定的参考电压。结果,它被大量使用。它在反向偏置条件下工作,发现当达到特定电压时,它会击穿。如果电流受到电阻器的限制,它将激活一个稳定的电压来产生。这种类型的二极管被广泛用于在电源中提供参考电压。

    齐纳二极管

    因此,这都是关于不同类型的二极管及其用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