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4V转5V外围简单的稳压IC?

楼主(2020-01-02):
现在想找一歀24V转5V的电源IC,要求体积小,外围简单,使用电流200mA左右,之前用78m05,但发热有点大

谢谢各位;

网友:
你看一下HT7550,不过建议用DCDC成品小板,体积也很小的,有一种DCDC模块与7805(TO220封装)差不多,只是价格略贵

网友:
    前面加个大功率47欧电阻(阻值取决你负载工作电流)L7805

网友(2020-08-19):
    24转5V,压差大,用LDO类的电源发热都小不了。考虑用DCDC,参考淘宝上MP1584EN模块才两三块钱,体积很小

网友(2020-09-23):
    AOZ1284    BUCK降压芯片,如果对EMC有要求可以用LM2576开关频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