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烟的工作原理及BOM配单案例

楼主(2020-01-02):
    电子烟是半导体子技术和材料科技发展的产物,一般通过mcu芯片、MOS管等组的电路控制低压陶瓷雾化设备(雾化片),对具有烟草香味的溶液进行加热并雾化成烟雾状,让用户产生具有传统吸烟体验。

    电子烟与传统卷烟有着本质上的不相同,它不焚烧、只含提纯的烟碱,不含焦油、不含通常卷烟富含的致使呼吸体系与心血管体系疾病的化学物质,去除了通常卷烟中的其它致癌物质,适合吸烟者的口感。市面上通常就有烟草、水果、花草、饮料这四种口味为主。

    1. 电子烟的原理

    一般来看,电子烟由一个烟弹,一雾化室,智能芯片操控锂电池建成。在商品的前端是一个操作形式指示灯,当您运用它时,能像一个实在的卷烟宣布光。电子烟最风趣的有些是雾化室。这即是发作奇特的一有些,是担任创立像烟雾的蒸汽,像一个实在的卷烟。这蒸汽是烟液被加热雾化的成果,即把烟弹里的烟油加热雾化。

    电子烟工作原理

    构造上,电子烟由电池(烟杆)+雾化器(烟弹)+烟嘴构成,烟杆上就有开关,底部会有灯显现是不是有电,烟油经过雾化器的加热发生蒸汽烟,而烟油自身是有滋味,所以会有各种香气。这种外形颇象卷烟的电子吸具,其前端装有红色发光二极管,当运用者吸用时,该商品的前端会宣布红光,犹如实在的点燃,一起还会发生烟气,在烟雾旋绕中,运用者能够享受到和实在卷烟相同的意境。

此外,内置烟碱罐中的溶液也可依据不相同的香精处方、不相同的烟碱含量等来调制多种口味的卷烟滋味,乃至可依据客户的特别需求定做客户指定的某种品牌卷烟的口味。

2. 电子烟电路设计

电子烟由主控MCU芯片CSU8RP3125、电池、按键、LED呼吸灯、雾化器构成。按功能,电子烟电路分为短路保护、过充保护、低电压报警、雾化过流保护、呼吸灯控制等。

    采用CSU8RP3125控制芯片的电子烟电路图

    (1)短路保护
采用芯片本身的低电压复位功能来实现电子烟的短路保护,把芯片的LVR设定在2.4V,当负载端短路时,芯片的VDD脚瞬间被拉低到2.4V以下,芯片复位,NMOS管的控制脚回到上电复位的状态,即为低电平切断NMOS来保护MOS管。

(2)过充保护
    由于电池直接连到芯片的VDD上,通过把芯片内部基准电压作为输入,用VDD来作参考,因为内部基准电压是固定的,所以只要VDD上的电压有变化时,采到的AD值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利用AD值来反算出电池端的电压,当芯片检测到电池电压高于4.2V时,让NMOS管的控制脚输出低电平关断NMOS来切断充电端与电池之间的充电回路,防止电池过充。

CSU8RP3215芯片采用内部基准,测量电池电压,除了省去了外部参考源, 同时也节省了分压电阻。该恒压充电最高电压4.2V,充电电流为405mA,也可以调整充电电流。

(3)低电压报警
    利用2.2小节同样的ADC检测方式来检测VDD电压(即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低于3.2V时,让NMOS管控制脚输出低电平来关掉NMOS并且通过控制PWM的输出来驱动LED呼吸灯来提醒用户电池电压过低。

    (4)雾化过流保护
通过外部的AD通道来检测NMOS管到地的压降来换算出流过雾化器的电流,一旦检测到雾化电流过大时,芯片会把NMOS管的控制脚置低来关断NMOS管,防止雾化过流。CSU8RP3125的AD检测小信号精准,可电子烟产品的可靠性。

(5)呼吸灯的控制
    利用芯片本身的PWM输出功能,LED灯从灭到最亮的过程中,PWM周期固定的情况下,PWM从低电平开始,每3ms递增一个正宽频,一直到PWM输出为高电平。相反,LED从最亮到灭的过程中,PWM从高电平开始,每6ms递增一个负宽频,一直到PWM输出低电平为止,实现呼吸灯的控制。当电池电压欠压时,呼吸灯的渐变速度时间会变为正常工作的1/3,以此提醒用户需要及时充电。

网友(2022-02-26):
    :)FU  不错啊,看下哈

网友(2024-01-09):
    感谢分享,讲得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