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元件是否增加通孔焊盘

楼主(2020-01-02):
最近从pads软件导入一块板到ALLGERO,板子回来后,才发现通孔没有增加焊盘。相问一下,allegro有没有检测通孔的功能.

网友A:
没有焊盘什么意思?是孔壁没有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焊盘什么意思?是孔壁没有铜吗?

看图上说明

网友(点评):
他这不是连孔都没了吗,J8和J6左边的p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图上说明

这样看,通孔有焊盘,看不出来是否焊盘开窗,也看不出来孔壁是否有铜

TH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通孔有焊盘,看不出来是否焊盘开窗,也看不出来孔壁是否有铜

按f4看pin的属性,如果是plated孔壁有铜,non-plated孔壁无铜;在subclass里面选择pin,然后再下拉选项里选soldmask_top或者bottom,就可以看到这个pin上有没有开窗

网友:
    PADS转Allegro后是不能直接用来出gerber的,还得检查和修改才可以用来输出gerber打板,特别是封装还需要自己处理下,具体可以参考以下链接的帖子进行封装处理:https://www.eda365.com/thread-2122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