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用过TINA9的吗?

楼主(2020-01-02):
请问一下那个TINA9里面怎么用示波器去测量两个电压起来的时间谁快谁慢。

网友:
    开双通道,开单次触发,应该和一般的示波器用法一样啊。

    谢谢,我找到问题了,我忘记调时间了,因为时间调的太大了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