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c8051f单片机在x光机数据采集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20-01-02):
摘要:根据小型x光机的特点,利用C8051F023单片机提出一种廉价的x光机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方案,使
x光机达到对数据的准确采集.本文着重阐述了x光机系统构成及对数据采集的实现.

从图l可以看到,小型X光机主要由X射线产
生和图像显示两部分组成.其中,重点研究3个模
块:直流高压模块、控制电路和灯丝供电模块.这三
个模块之间的关系从图1可以看出.控制电路到直
流高压模块和灯丝供电模块之间的双向箭头分别
表示,控制电路不仅给直流高压和灯丝供电模块提
供控制信号,也从这两个模块提取信号,从而形成
一个有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信号的提取过程也就
形成了数据采集系统.设计数据采集系统的目的是
为了让小型X光机系统长时间安全稳定地运行,提
高产品的可靠性和耐用度.在这个系统中最关键的
部件就是x射线管,所以它的运行状态就需要了解,
包括它的运行温度和灯丝电流,因为灯丝是电阻元
件所以可以监测它两端的电压来实现这一目的.另
外需要关注的是高压发生器中的电子开关,它发热
量很大,所以它的表面温度参数就成为一个重点监
控对象.单片机所用的电路板上的C8051F330内集
成了温度传感器,可以用它直接测量单片机的工作
温度.
1.2 X光机工作性能指标及参数
本设计中所用到的x光机主要有电源、x射线
管、感光板、摄像机、显示屏等几部分组成,见图2.
为了使x光机可以正常工作,结合小型x光机的实
验,以及参看X光管的产品说明,了解到x射线管
的灯丝电压正常工作范围在2.5—3.2V之间.
电子开关采用的是场效应管,这种元件在温度
达到80℃以上,工作特性就会变得比较差,所以要
控制在这个温度以下.单片机的工作温度根据手册
知道应在—40℃一+85℃比较好.
2.1 X光机电压参数的采集
X射线管的灯丝电压正常工作范围在2.5—
3.2V之间,而单片机AD转换的基准电压的范围在
·0—2.5V.也就是说从x光机采来的电压是不能直接
用于采集和处理的.所以首先要对于从X光机接出
来的电压接一个衰减电路,使其将接出来的电压衰
减到2.5V之内.
经过计算可以得到3.2/2.5=1.28,则将x射线
管接出的电压衰减1.28倍,衰减后的电压就可以进
行AD转换了.为了给定一定变换范围,这里取衰减
倍数为1.5. ‘
将衰减得到的电压接入AD转换输入口的第8
个引角,输入接口如图3所示.

附件下载:

网友:
    别的单片机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