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离散时间序列的Matlab产生

楼主(2020-01-02):
单位样本序列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n1 = 0;
  • n2 = 5;
  • n0 = 3;
  • n = [n1:n2];
  • x = [(n - n0) == 0];
  • stem(n,x,'filled');
  • ylim([-1,2]);

改成一个函数:

  • function [x,n]=delta(n0,n1,n2);
  • % generate x(n) = delta(n - n0); n1 <= n <= n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x,n] = delta(n0, n1, n2);
  • %
  • n = [n1:n2];
  • x = [(n-n0) == 0];

命名为delta.m

新建一个脚本:

  • n0 = 3;
  • n1 = -3;
  • n2 = 6;
  • [x,n] = delta(n0,n1,n2);
  • stem(n,x,'filled');
  • ylim([-1,2]);

运行得到:

单位阶跃序列

直接写成函数形式吧:

  • function [x,n]=stepseq(n0,n1,n2);
  • % generate x(n) = u(n - n0); n1 <= n <= n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x,n] = stepseq(n0, n1, n2);
  • %
  • n = [n1:n2];
  • x = [(n-n0) >= 0];

新建一个脚本,测试: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n0 = 3;
  • n1 = -3;
  • n2 = 6;
  • [x,n] = stepseq(n0,n1,n2);
  • stem(n,x,'filled');
  • ylim([-1,2]);

结果:

实值指数序列

为一般形式。

下面产生一个序列:

脚本代码: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n = -3:10;
  • x = 0.9.^n;
  • stem(n,x,'filled');
  • xlabel('n');
  • ylabel('0.9^n');
  • xlim([-5,13]);
  • ylim([0,2]);

复指数序列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n = 0:10;
  • x = exp( (2+3j)*n );
  • stem(n,x);
  • xlabel('n');
  •

周期序列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n = 0:10;
  • x = exp( (2+3j)*n );
  • subplot(2,1,1)
  • stem(n,x);
  • xlabel('n');
  • title('Not Period Sequence');
  • % the number of period
  • P = 5;
  • xtilde = x' * ones(1,P);
  • xtilde = xtilde(:)';
  • subplot(2,1,2);
  • stem(xtilde);
  • title('Period Sequence');

网友:
不知道可以用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