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用组态王实现PC机与多台单片机的远程通信

楼主(2020-01-02):
摘要:介绍了用组态王6.51实现PC机与多单片机远程串行通信的一种方法。给出了PC机与80C51单片机的硬件连接电路
和通信协议,较方便的实现了PC机与多台单片机的远程串行通信。

1引言
随着微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应用在其发展过程中逐
步形成两大分支,一是通用微机,现以PC机为代表,着眼于高
速数值运算和数据处理;但实时测控能力较弱。二是嵌入式
机,现以单片机为代表,着重发展测控技术;但其数值运算和数
据处理能力较弱。目前,在工业控制以及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
的大型系统中,由于集散型控制系统(DCS)的不断完善,再加上
PC机软件资源丰富,人机交互方便等优点。以一台PC机作为
上位机,以多台单片机组成的控制单元作为下位机,构成主从
分布式DCS微机控制系统。即能较好的实现测控及显示。又能
较快的实现数据采集和处理。无疑是现代工业控制领域的一个
优化方案。为了使人机交互方便,监控画面形象逼真,且具有动
画效果,通常采用VB和VC等开发监控系统,用Mscomm控件
或用API函数实现串行通信功能。这些方法的缺点是编程难度
大,开发周期长。并且效果难尽人意。目前,采用组态软件进行
监控系统设计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工控组态软件版本较
多,本文就国产比较优秀的组态软件——组态王.提出了一种
PC机与多单片机串行通信的实现方法。它以RS--485接口为基
础,以PC机为上位机(主机),以80C51系列单片机为下位机
(从机)。通过组态王实现了对各个下位机控制参数(如转速、温
度、压力、流量等)的实时监控和管理。并绘出对应的实时监控
曲线和历史监控曲线,同时对系统故障能及时报警,并将系统
故障及时保存。以备事后分析故障提供第一手资料。
C机与多单片机之间串行接口电
路设计
虽然PC机和80C51单片机本身都具有串行接I:I,但却不
能直接连接。究其原因,主要是PC机和单片机串行通信接I:1电
平不一致所致。因此要实现这种连接必须进行接口电路设计。
串行接口电路标准通常有RS232C、RS485、RS422等。R$232C

简单、通用;但它的最大传输距离只有15米,而且只能实现两
台计算机之间的串行通信。要使PC机与多单片机的远程串行
通信,通常采用RS一485串行接口.它的最大传输距离可达
1200米,传送速度可达100Kbps。且可以实现多台计算机之间
的串行通信。但一般PC机和80C51单片机都没有安装此接口。
为此需要为它们设计RS一485接口。目前,将80C51串行通信接
口转换成RS-485接口的芯片较多,常用的是Maxim公司生产
的MAX485芯片。其中A、B是RS-485总线接口。DI是发送端,
R0是接收端,分别与单片机串行口的TXD、RXD相连:RE、DE
为收发使能端,可接单片机P1.1口,由它作为收发使能控制。而
数据采集和控制通过P0口进行。其硬件电路连接如图1所示。

附件下载:

网友:
    现以PC机为代表,着眼于高
速数值运算和数据处理;但实时测控能力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