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网口的芯片怎么选择?

楼主(2020-01-02):
有没有给解答一下的

网友:
物联网网口部分的芯片选择一般有几种选择:
1.物联网的控制中心为路由芯片,这个时候以太网由路由芯片直接提供
2.物联网的控制中心为soc芯片如:MTK Rockchips 全志 高通 这些嵌入式芯片,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都是通用网络芯片来实现,如果MCU已经集成了MAC控制器,那么外接MII/RMII接口的PHY芯片就可以实现以太网(如RTL8201F,SR8201F等)
3.还有一些控制器SOC未集成MAC控制器那么就需要通过spi亦或者是USB接口外扩USB接口以太网芯片来实现以太网功能,常用芯片有(SR9700,AX88772,RTL815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