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同向端接输入 通过输出反馈到反向端

楼主(2020-01-02):
如图所示,同向端接输入   通过输出反馈到反向端,这样不是输出和同向端输入一样的波形吗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

网友:
    运放负反馈接法。作为缓冲驱动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对,再具体点的是,得到很高的输入阻抗(几百k级别)和很低的输出阻抗(十几到几ohm级别)。

网友:
    射级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