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H4R10ANB&XPH6R30ANB

楼主(2020-01-02):
新产品是东芝首款[1]采用紧凑型SOP Advance(WF)封装的车用100V N沟道功率MOSFET。封装采用可焊锡侧翼端子结构,安装在电路板上时能够进行自动目视检查,从而有助于提高可靠性。新型MOSFET的低导通电阻有利于降低设备功耗;XPH4R10ANB拥有业界领先的[2]低导通电阻。

应用

汽车设备:电源装置(DC-DC转换器)和LED头灯等(电机驱动、开关稳压器和负载开关)

特性

东芝的首款[1]100V车用产品使用小型表面贴装SOP Advance(WF)封装。

通过AEC-Q101认证。

低导通电阻:

●RDS(ON)=4.1mΩ(最大值)@VGS=10V(XPH4R10ANB)

●RDS(ON)=6.3mΩ(最大值)@VGS=10V(XPH6R30ANB)

采用可焊锡侧翼端子结构的SOP Advance(WF)封装。

网友(2020-04-19):
新型MOSFET的低导通电阻有利于降低设备功耗;XPH4R10ANB拥有业界领先的低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