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用PIC单片机构建微波测距仪故障检测系统

楼主(2020-01-02):
摘要: 设计了一种微波测距仪故障检测系统,利用PIC单片机技术对微波测距仪的电压、
电流及频率信号等进行数据采集和测试,建立了故障案例库,结合PC机实现了对微波测距仪的故
障自动诊断。对几种常用的微波测距仪进行了故障检测,结果表明,故障的诊断定位准确可靠。

微波测距仪是采用相位法测量两点距离的精密
电子仪器⋯,主要用于大地测量、地形测量等工程测
量。微波测距仪多工作在野外,恶劣的作业环境使
仪器极易受损,其输出信号不正常也会影响到测量
的精度。因此研制一种对整机进行检测并给出常见
故障排除方法的故障检测系统具有实际意义。
本文设计研制的微波测距仪故障检测系统是采
用PIC单片机构建的,可对目前常用的几种微波测
距仪的电压、电流、频率等输出数据进行采集与管
理,通过PC机的软件程序分析数据,解决了微波测
距仪故障检测困难的问题,不仅能指出仪器的故障
位置,而且能就常见故障给出排除方法并指导维修。

该系统采用PIC单片机对微波测距仪的电压、
电流、频率等输出数据进行采集与管理,通过软件程
序分析数据,判断仪器的工作状态,若不正常则指出
故障并指导维修,为微波测距仪在野外作业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手段。
1 总体结构
系统采用主从式计算机进行工作,其中主机采
用PC机进行人机对话,从机采用PICl6C73A型单片
机进行高速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主从机之间采用
RS232串行通信端13进行双向数据通信[2】。
考虑微波测距仪的种类不同,其输出信号参数
不同,本系统开发接口扩展功能,以实现对不同参数
的数据采集,并采用单片机技术进行数据管理。系
统原理如图1所示。
2硬件设计
各种被检测的信号经过整形放大以及在带有

A/D转换功能的PICl6C73A型单片机内转换后变为
标准的数字信号,然后将数字信号通过单片机数据
采集、存储、分析,最后由PC机统.一处理,并通过显
示屏幕给出最终结果。
2.1电源电路
现有微波测距仪有两种不同的供电方式,为使
检测仪能在供给检测电路电源的同时,也给主机供
电,需输出两组直流电压,分别为12 V和6 V。故采
用两组AC/DC电源转换模块,一组为AC/DC 220/
12 V,另~组为AC/DC 220/6 V。
2.2信号采集电路
2.2.1 电压检测
被测的电压信号为直流电压,分别为12 V和6
V。因此,设计电压信号的检测电路:将微波测距仪
的电压信号整形再经A/D转换.由单片机按照串口
RS232协议送给Pc机,PC机根据软件判断电压信
号是否正常。检测原理如图。

2.3 PIC单片机
系统采用PICl6C73A单片机来实现对各路采集信
号的提取、A/D转换、输出的功能。在该系统中,单片
机外接10 MHz的晶振,工作电压为3.6 V,此电压由电
源模块AC/DC 220/6 V通过MAX603转换提供,利用3
个带有A/D转换功能的I/O口作为信号采集端,分别
为AN3检测微波测距仪的工作电压,AN0检测微波测
距仪的工作电流,ANl检测微波测距仪的工作电流。
RB7端接有一个蜂鸣器,在开机的瞬间,蜂鸣器发出声
音,提示检测仪已准备好。Rx与TX为数据收发端,通
过程序控制保证处理的数据能与接口芯片正常通讯,
送至计算机显示检测结果∞J。
系统的核心检测功能由Pc机和单片机共同完成。
系统软件的程序主要以单片机的汇编软件为主。利用
串口中断响应的方式对主机(PC机)发来的命令进行响
应并进入相应的服务程序怕J。单片机主程序流程图如
图5所示。中断服务程序完成各功能测试,如电压数
据量的采集、电流数据量的采集、频率数据量的采集
等。中断服务程序流程图如图6所示。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