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适用于低电源电压下工作的折叠混频器

楼主(2020-01-02):
    一种适用于低电源电压下工作的折叠混频器

    目前,无线通信设备正朝着低电压、低功耗、低噪声和高线性度的趋势发展。混频器作为收发机中的关键模块之一,对通信设备的上述性能产生直接的影响。随着微电子工艺的发展, CMOS器件的栅长进一步缩小,MOS器件的过驱动电压也进一步降低,这就为设计低压低功耗的射频电路提供了可能,但是依靠减小MOS器件的栅长降低工作电压是有限的。因此,电路设计者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电路拓扑结构上,使设计具有低压结构的射频电路成为了热门课题。
    传统的Gilbert混频器由跨导级、开关级、负载级堆叠组成,其结构自下而上分别为跨导级、开关级、负载级。这种结构中,所有的直流电流都流经跨导级、开关级和负载级,跨导级与开关级电路都需要一个开启电压(VON ) ,负载级也会有一定的电压降(VRL ) , 因此, 电源电压的最小值Vddmin = 2Von +VRL。如果采用低电源电压,这种结构不能保证所有的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也就是说, Gilbert混频器不能满足低电压的要求, 需要对其做出改进, 如:文献[2 - 3 ]提出省去尾电流管来减小电源电压,文献[ 4 - 11 ]用折叠结构代替堆叠结构来解决上述问题。
    1 电路设计与分析1. 1 电路拓扑结构
    本文设计的折叠混频器拓扑结构如图1所示,M1 M4 为跨导级,M5 M8 为开关级, RL 为负载电阻。RF输入端接匹配网络, IF输出端接源跟随器作为输出缓冲电路( buffer)
    1 交流耦合折叠混频器拓扑结构
    该折叠混频器电路的跨导级采用电流复用技术,由NMOS(M1M2 ) PMOS(M3M4 )和隔直电容Cd 组成交流耦合互补跨导结构。跨导级的输出端(AA′)与开关管的源极相连。跨导级直接接于电源电压,使得跨导管M1 M2 的直流电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M3 M4 ,另一部分来自开关管和负载电阻,达到了低电源电压的目的。
    由于流经开关级与负载级的电流很小,这样一方面使得开关管产生的闪烁噪声减小,另一方面负载电阻RL 值可以适当加大,从而提高了混频器的转换增益。所以该电路既满足了低电压的要求,又能保证混频器在低电源电压下有良好的性能。
    1. 2 跨导电路设计
    2是几种折叠混频器跨导电路。图2 (a)在跨导级NMOSM1 漏端接负载电阻R M1 管的电流In A 点分流, 一部分流经开关管( Is ) ,另一部分流经负载电阻( Ir ) ,但是这种跨导电路的缺点是射频信号一部分通过负载电阻R 泄露到交流地。
    为了减少射频信号的损失,必须增加电阻R,这样又会使节点A 的直流电压减小,在低电源电压下,不能保证M1 管工作在饱和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用有源负载替代负载电阻R ,如图2 ( b) 。但是,这里的PMOS管仅仅增大了节点A与电源电压之间的阻抗,如果把M1 M2的栅极连起来,形成CMOS反相器结构,那么M2 在增加阻抗的同时还能跟M1共同放大射频信号 ,如图2 ( c) ,这样就完全避免了射频信号通过M2 泄露到交流地。由图可知, Is =In + Ip ,总跨导gm = gm n + gm p ( gm nNMOS管的跨导, gm pPMOS管的跨导) ,所以CMOS反相器有效地提高了混频器的转换增益。
    2 折叠混频器的跨导级几种结构
    再来分析一下该结构的直流工作状况,M1 M2 的栅极加相同偏置电压Vrfdc ,假设Vt MOS管的阈值电压, VovnM1 的过驱动电压, VovpM2 的过驱动电压,则有: Vovn =Vrfdc - Vt Vovp =Vdd - Vrfdc -Vt ,所以电源电压最小值Vddmin = Vovn + Vovp + 2Vt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