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用四象限硅光电池和单片机实现太阳跟踪

楼主(2020-01-02):
摘要:描述了一种跟踪控制的实现方法.核心部件单片机通过预先计算的太阳位置进行跟踪,并通过四象限硅光
电池校正位置量可能出现的误差.该系统与模拟系统相比仅增加了少量的低成本集成电路,具有精确度高、适应
性好等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能源的需求也在不
断增长.太阳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是具有开发潜能的能源.在太阳能发电或其他方式利
用太阳能的太阳跟踪,指的是在太阳照射过程中受光面跟
太阳光线始终趋于垂直,以在有限的使用面积内收集更多
的太阳能.除了提高太阳光电池本身的转换效应和提高蓄
电池充放电效应外,太阳跟踪是太阳光伏发电系统中另一
种提高转换效率的有效手段.一般来说,为了提高太阳跟
踪精度,跟踪系统的控制形式主要还是采用光电系统.光
电系统又有模拟和数字控制之分,模拟系统是利用光电传
感器来实现对太阳的跟踪,传感器自动跟踪系统是通过光
敏元件的输出,判断太阳能板轴线是否正对太阳.通过太
阳能板轴线与理想位置的偏差调整驱动装置的运动状态,
从而调整太阳能板位置使轴线指向太阳.传感器跟踪存在
响应慢、精度差、稳定性差、某些情况下出现错误跟踪等缺
点.特别是多云天气会试图跟踪云层边缘的亮点,电机往
复运行,造成了能源的浪费和部件的额外磨损.
数字系统,通常指采用程序控制.一般被认为具有较
高的精度和较好的适应性.它是通过数学上对太阳轨迹的
预测完成对太阳的跟踪.理论上可以精确地跟踪太阳运行
轨迹.但程序跟踪存在许多局限性,主要是在开始运行前
需要精确定位,出现误差后不能自动调整等.因此使用程
序跟踪方法时,需要定期的人为调整太阳能板的方向,使
其轴线正对太阳.传感器控制和数字控制相结合,可以取
得较满意的效果,通过计算太阳运行的轨迹完成太阳跟
踪,由传感器来进行误差的校正.但其采用计算机控制,价
格昂贵.如果适当地对系统的计算对象进行简化,就可以
用成本较低的单片机代替昂贵的可编程控制器或者微型
机实现数字化的跟踪控制系统.从而大大降低系统的成

系统由6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时钟、单片机、驱动机构、
编码器、太阳能板和传感器.系统的核心部件是传感器和
单片机.单片机利用时钟提供的日期和时间,计算出太阳
能板的预期位置,与编码器提供的当前位置比较,输出控
制信号.驱动装置根据单片机提供的信号控制俯仰角电机
和方位角电机使太阳能板运行至太阳垂直照射点,进行跟
踪.传感器在太阳能板位置出现误差时进行校正.
太阳跟踪传感器是本系统的关键部件.为了保证太阳
能板的受光面始终与太阳光线保持垂直而不发生偏离.采
用特制的四象限硅光电池作为太阳跟踪误差校正用传感
器.如图2所示.
四象限硅光电池呈圆形结构,4块硅光电池组成.令四
象限硅光电池的分界线与直角坐标轴重合,每个象限即为
一块光电池.假设目标经光学系统在四象限硅光电池上成

附件下载:

网友:
    核心部件单片机通过预先计算的太阳位置进行跟踪,并通过四象
限硅光电池校正位置量可能出现的误差

网友(2020-03-20):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