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下shell

楼主(2020-01-02):
引言

shell,我们经常会用到,以其强大的功能,会帮助我们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要跑很多case,如果串行的执行,需要很久。能不能让他们并行起来,但又不能所有case都并行运行呢?,因为所有case同时运行,机器会挂掉的。

1,方式1
比较直接的一种方式是,维护两个文件队列(*.start和*.stop)分别记录所有case的运行状态,然后根据并发数量来获取和分配资源。

代码如下:

multi.sh:

  • #!/bin/bash
  • #Rill create to run cases parallel
  • #2014-05-22
  • #mkdir ./case_status
  • #declare -i pc_num
  • readonly pc_num = 3
  • case_list = "a b c d e f"
  • function get_start_num()
  • {
  •         num = 0
  •         for var in $case_list
  •         do
  •                 if [ -e $var.start -a -f $var.start]; then
  •                         num = num + 1
  •                 fi
  •         done
  •         return $num
  • }
  • function get_case_stop()
  • {
  •         case $1 in
  •         "a")
  •                 echo "get case: $1 not stop"
  •                 rerurn 0
  •         ;;
  •         "b")
  •                 echo "get case: $1 stop"
  •                 return 1
  •         ;;
  •         "c")
  •                 echo "get case: $1 not stop"
  •                 rerurn 0
  •         ;;
  •         "d")
  •                 echo "get case: $1 stop"
  •                 rerurn 1
  •         ;;
  •         "e")
  •                 echo "get case: $1 stop"
  •                 rerurn 1
  •         ;;
  •         "f")
  •                 echo "get case: $1 stop"
  •                 rerurn 1
  •         ;;
  •         *)
  •                 echo "case $1 not exist"
  •                 exit 1;
  •         ;;
  • }
  • for each_d in ${case_list};
  • do
  •         if [ get_start_num -lt $pc_num ];then
  •                 if [ ! -e $each_d.start ]; then
  •                         if [ ! -e $each_d.stop ]; then
  •                                 touch $each_d.start
  •                                 #start one new case
  •                         else
  •                                 echo "$each_d already stoped"
  •                                 rm $each_d.start
  •                         fi
  •                 else
  •                         if [ ! -e $each_d.stop ]; then
  •                                 echo "$each_d running......"
  •                                 if[ get_case_stop $each_d eq 1];then
  •                                         touch $each_d.stop
  •                                         rm $each_d.start
  •                                 fi
  •                         else
  •                                 echo "$each_d error!"
  •                         fi
  •                 fi
  •         fi
  • done

需要注意的是采用这种方式的话,需要获得每个case的结束状态,这个可以通过case运行结束时的输出log中分析得到。
虽然有awk等强大的工具,但是,分析获得不同case的结束信息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

有。

2,方式2
仔细分析所有的cases开始,结束的情景,发现和fifo文件的特性很类似,于是就想到用fifo来实现并发控制。

如下:

multi.sh:

  • #!/bin/bash
  • #Rill create to run cases parallel
  • #2014-05-22
  • case_list="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 readonly parallel_num=3
  • readonly fifo_id=9
  • readonly fifo_name=fd2
  • readonly log_name=log.log
  • #create log file
  • if [ -e ${log_name} -a -f ${log_name} ];then
  •         rm -f ${log_name}
  • fi
  • touch ${log_name}
  • echo "all cases begin time:$(date +%Y-%m-%d-%H:%M:%S)" >>${log_name}
  • #create fifo file
  • if [ -e ${fifo_name} -a -f ${fifo_name} ];then
  •         rm -f ${fifo_name}
  • fi
  • mkfifo ${fifo_name}
  • #bind fifo to fifo_id
  • eval "exec ${fifo_id}<>${fifo_name}"
  • #init fifo
  • for (( idx=0;idx<${parallel_num};idx=idx+1 ))
  • do
  • echo -n -e "1\n" >>${fifo_name}
  • done
  • #multi main body
  • for each_case in ${case_list};
  • do
  •         read -u ${fifo_id}
  •         {
  •                 echo "${each_case} start:$(date +%Y-%m-%d-%H:%M:%S)" >>${log_name}
  •                 sleep 1  #case running
  •                 echo "${each_case} stoped:$(date +%Y-%m-%d-%H:%M:%S)" >>${log_name}
  •                 echo -ne "1\n" >>${fifo_name}
  •         } &
  • done
  • #wait all the cases stoped
  • wait
  • echo "all cases finish time:$(date +%Y-%m-%d-%H:%M:%S)" >>${log_name}
  • #remove the fifo
  • rm -f ${fifo_name}

从中可以发现,我们不需要再为获得case的结束状态而烦恼了。

下面是运行结果,一共15个case,每个case运行1秒,并发数量设置为3,所有case运行完需要6.4秒左右。

3,shell参数传递

平时我们在使用shell脚本时,往往要向脚本中指定参数,这些参数可以直接写在命令行的后面,但是这样做对参数顺序要求很强,使用起来比较困难。

这时我们可以通过在参数前面增加标示来实现。

  • #!/bin/bash
  • #
  • # shell test
  • # Rill
  • # 2014-09-28
  • opr1=x
  • opr2=x
  • opr3=x
  • while [ -n "$(echo $1 | grep '-')" ];do
  •     case $1 in
  •         -h | --help)
  •             echo "./test.sh -opr1 a -opr2 b -opr3 c"
  •             exit 0
  •             ;;
  •         -opr1)
  •             opr1=$2
  •             shift
  •             ;;
  •         -opr2)
  •             opr2=$2
  •             shift
  •             ;;
  •         -opr3)
  •             opr3=$2
  •             shift
  •             ;;
  •     esac
  •     shift
  • done
  • echo "opr1=${opr1}  opr2=${opr2}  opr3=${opr3}"

验证结果:

4,小结

shell很久都不用了,本小结就当“朝花夕拾”吧。

网友:
    之前接触过,没有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