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MOS上电就会烧管子,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0-01-02):
    MOS上电就会烧管子,怎么解决啊,电路如图所示,后面2000UF电容,分析了好久没搞清楚 哪位大神能指点

网友:
    负载电容太大,所以MOS要加缓起电路。

网友A:
    你可以后面 先加电阻负载 看烧不 ? 如果不烧 就是电容太大 ,充电电流太大了

网友:
    我的分析如下,但不知道对不对,在导通时,对电容充电,已断开电容放电,这电压加到mos管Vgs将反偏。如果大于15v,可能把mos管烧坏。

网友:
    在三极管Q6集电极上再串个电阻,防止Q5的Vgs超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后面 先加电阻负载 看烧不 ? 如果不烧 就是电容太大 ,充电电流太大了

稳压管工作时 一般应串联个电阻的 你看看 稳压管烧掉没

网友:
    可以试一下后面不带任何负载看看

网友B:
    60V 2000UF,目测导通瞬间有100A 几十us级别的电流,mos管挂了正常。楼主有电流探头的话可以测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V 2000UF,目测导通瞬间有100A 几十us级别的电流,mos管挂了正常。楼主有电流探头的话可以测测看

    100A估计不止吧?
    这个MOS管的导通内阻估计是几十豪欧,2000uF电容的ESR大概也是几十豪欧。加起来算100豪欧吧。60V的电压一加上,那就有600A的冲击电流初始峰值了吧?
持续时间应该也可以近似用RC充电曲线来估算,也就是上百us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MOS管对于这种冲击电流的耐受能力。

网友D:
    当MOS管导通时,Vgs是-50V,我怀疑是超了管子的限值,才造成上电就烧管子,建议把R33改大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工作时 一般应串联个电阻的 你看看 稳压管烧掉没

    R33可以看做是稳压管的分压限流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MOS管导通时,Vgs是-50V,我怀疑是超了管子的限值,才造成上电就烧管子,建议把R33改大试一下

mos管导通时,Vgs也就是稳压管上分到15V电压,R33上分到45V电压,Vgs应该没有过压,但是R33的封装0603应该承受不了1W的功耗(45^2/2K)。
    另外,如果Q6是S8050的话,其截止时的CE、CB极电压应该也超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A估计不止吧?
    这个MOS管的导通内阻估计是几十豪欧,2000uF电容的ESR大概也是几十豪欧。加起来算100 ...

 厉害 有道理,我是按测试经验估计的,没想到可以算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33可以看做是稳压管的分压限流电阻吧?

    R33 是限流电阻 这个电流阻值 决定稳压管电压

网友:
    D加个电阻试试

网友:
    负载电容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3 是限流电阻 这个电流阻值 决定稳压管电压

    R33 是限流电阻 这个电流阻值 决定稳压管电压

    -----稳压管的钳位电压由稳压管本身特性决定,不过要满足反向击穿导通工作电流的要求,不能大也不能小,否则稳压管就不能正常钳位电压。
    稳压管电流由这个限流电阻R33决定。输入电压60V减去稳压管钳位电压15V,所以加在R33上的电压就是45V,除以2K,就是R33上流过的电流22.5mA。同时,R32上分流流过的电流是15V除以10K也就是1.5mA,所以稳压管上流过的电流就是22.5-1.5=21mA。对照一下所选用的稳压管型号参数就知道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E:
    这个应该是MOS管Vgs太大了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MOS管Vgs太大了导致的

算出来Vgs有多少呢?

网友:
    R32和R33的阻值不对,刚搜索了一下PMOS的型号,没有找到datasheet,不知道它的VGS是多少。假如没有齐纳二极管,那么此处VGS=-50V。但是此时有齐纳二极管,并且是相当于串了一个2K电阻到地,应该不是绝对的稳压在15V。第二点,后端有一个大电容,在上电时,PMOS会有一个很大的浪涌,会出现过流欠压的现象,要加入缓起电路。

网友:
    还有一点,你看看8050是否已经烧坏了,8050应该不能使用在你这种60V的电路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