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大神,到底哪种方案可行,非常感谢!

楼主(2020-01-02):
4只调频10KW发射机,组成四工器,腔体滤波器全用10KW的没问题,但是3DB桥到底用多大的功率,产生了分歧,公司老技术员的方案是全是10KW的桥,输出头能承受就行,但是按我的理解,输入端的2只桥用10KW,另外2只桥应该用30KW和40KW的。。由于是新来的,想请教下大神,到底哪种方案可行。或者有更好的方案。。。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没有做过,不太清楚。

网友:
    楼主 最好 画一下框图。
    4个发射机会按照不同的线路组成功率合成方案。
可以通过3dB电桥组成宽带功率合成器,也有可能通过窄带滤波器,组合功率合成。

网友:
    输出端功率合成的2只应该用30KW或者40KW

网友:
    如果用腔体滤波器的合路方案,说明了这四个调频发射机分别工作于f1\f2\f3\f4四个频点。
如果是不同频点的合路,对于任意一个信号来说,每一级合路都有3dB的合路损耗。
    总共两级合路,则有6dB的合路损耗。
    f1和f2的合路:P12 = 0.5*(P1 + P2)。 第一级合路输出功率只有10KW。
f3和f4的合路:P34 = 0.5*(P3 + P4)。 第一级合路输出功率只有10KW。
    f12和f34的合路:P1234 =  0.5*(P12 + P34)。
联立上面三个式子:P1234 = 0.25*(P1+P2+P3+P4)。第二级合路输出总功率仍然只有10KW。
    所以公司老技术员的做法是对的!

网友:
    “输入端的2只桥用10KW,另外2只桥......"。
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公司老技术员的合路方案,只需要3只电桥就行了。你怎么要用4只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