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开关电源多输出双闭环反馈电路怎么算?感谢!

楼主(2020-01-02):
弱弱的问一下,开关电源多输出双闭环反馈电路怎么算?感谢!

网友:
    如果你的用电器对两路电源的用电量是一样的,你可以采用双路串联,在正电源的正极与负电源的负极之间取样,前提是两路的输出阻抗相对均衡。 若不均衡,则选择输出电流大的那一路为主路,电流较小的那一路采用电感耦合(紧耦合)的方式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