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altgx与rapidio区别是啥?有点模糊,搞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2020-01-02):
altera的altgx与rapidio区别是啥?有点模糊,搞的不是很清楚。
altgx是不是只能altera的FPGA跟自己的FPGA连?而rapidio是通用的协议标准,可以跟ARMDSP等素列芯片连?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用altera‍的RAPIDO‍核‍,需要‍明白‍核‍‍总线‍中master‍和slave‍,master‍是‍对方‍操‍自己‍设备读写‍的‍。slave‍是‍操作‍自身‍或者‍对方‍的‍‍数据‍模式‍。sys-mnt接口是用于处理自己的内部寄存器操作,基本用于设定自己ID号,维护写的报文的ID号以及通道打开,写数据的ID号和通道打开。

     ‍RAPIDO‍包含‍最重要‍模式‍是iO‍读写‍和‍‍寄存器‍读写‍,‍以及‍消息‍操作‍。

    ‍‍    iO‍读写‍和‍消息‍操作‍,‍有mask‍,‍用于‍打开‍窗口‍。control‍用于‍写destination id‍‍。‍是‍必须‍要‍设定的‍。

    RAPIDO‍初始化‍,‍第一个‍打开‍自己‍的RAPIDO‍通道‍能‍‍接受‍回应‍数据‍。‍设定‍完‍自己的ID‍,‍然后‍ox等待158

    ‍寄存器‍是否‍‍初始化‍,‍或者‍看portinitial‍总线‍是否‍正确‍。

    ‍‍还有‍一个io slave ‍和 mnt  slave‍地址‍要‍记得‍地址‍后‍二位‍是0.

网友:
    可以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仍然可以重新配置SERDES串行收发器。不过好像即使不需要上电重新配置,好像也是需要这个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