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cm.和npm在哪里设置已贴装角度去识别,因为有的shaft有点弯曲了。

楼主(2020-01-02):
! [, w% j: H% y4 T8 o请问各位大神,cm.和npm在哪里设置已贴装角度去识别,因为有的shaft有点弯曲了,打小料有个别贴装有点漂移,其他影响偏移的都确认过没问题了,这个功能在哪里设置?感谢!

网友:
    只有H3默认是以贴装角度去识别知道是shaft弯了就换shaft,明知道问题原因不处理反而用其他方式去对应,你这处理问题的思路就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