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开ALLegro,快捷键找不到ch_via_net文件。

楼主(2020-01-02):
    今天打开allegro,快捷键找不到ch_via_net文件.打开skill文件夹下显示有ch_via_net,但是使用快捷键后,显示找不到此文件。更新备份的SKILL文件后依旧不能用此功能,其他Skill功能可以用。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嘛???

网友A:
    要看快捷键调用这个文件的目录是不是skill文件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快捷键调用这个文件的目录是不是skill文件夹下

这个SKILL是一个包,在同一个文件目录下。里面其他的功能可以用。只有ch_via_ne还有几个其他功能不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SKILL是一个包,在同一个文件目录下。里面其他的功能可以用。只有ch_via_ne还有几个其他功能不能实现 ...

    是一个包的话重新安装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个包的话重新安装下看看

    这个包也是从其他机子COPY过来的,没有安装包。我尝试过重新COPY过来,但是还是不通。很苦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包也是从其他机子COPY过来的,没有安装包。我尝试过重新COPY过来,但是还是不通。很苦恼

skill包在你电脑上的菜单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ill包在你电脑上的菜单叫什么

菜单是eda-sjz。

楼主:
引用 楼主:
    菜单是eda-sjz。

    您好,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我菜单下点skill,这个功能也不能用。其他的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