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布线中如何自己制作via,求一份详细的pcb via的制作过程?

楼主(2020-01-02):
    请问在布线中如何自己制作via,求一份详细的pcb via的制作过程?AD15版本

网友A:
    你发错论坛了吧,这是ad,你问的是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错论坛了吧,这是ad,你问的是allegro

忘了写AD版本了,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错论坛了吧,这是ad,你问的是allegro

    忘了写AD版本了,嘿嘿

直接设置外径内径就行,一般做8 16   10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