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安装的CAM350卸不掉了?

楼主(2020-01-02):
    我装的CAM350卸不掉了,在控制面板里找不到该程序,但是在优化大师里卸却提示与系统某文件关联,不允许卸,哪位大神知道原因,支支招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我是手动清理了注册表,查找与CAM350相关的注册表项,然后一一清除就可以了,你试一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