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中设计模块化的PCB呢?

楼主(2020-01-02):
    各位大神,如何在allegro中设计模块化的PCB呢?
比如我设计一个模块化的DCDC模块,下次使用或者复制多个的时候就比较方便用了。

网友:
    模块复用
    先建立模型:tools菜单--create moudle,选择你需要复用的部分(比如线、孔、器件、铜皮等),即可生成一个mdd文件,此为模型。。
    新板子中复用此模块:选择布局模式placementedit,然后选择你新板子中需要复用的器件,右键--place replicate apply--然后选择你刚才的mdd文件即可

网友:
    模块复用功能

网友:
    《Allegro PCB Editor设计指南》

网友:
    用create moudle方式创建mdd的方式还要注意一点,里面电容电阻电感这种被动器件的摆放方向也必须是一致,否则复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元器件会放反了

网友(2025-03-12):
    create modle,模块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