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置天线的增益与其平均有效增益的区别?谢谢

楼主(2020-01-02):
网上
说“手机天线的增益并不能代表手机使用时的效率问题:真正表示天线增益特性的指标应该是天线的平均有效增益,其与手机天线的的使用环境、使用方式、手机的结构、手机设计方式相关”。那怎么理解这个“平均有效”的增益,求解啊!

网友:
我猜是这么回事:

”手机天线的增益并不能代表手机使用时的效率问题“,说明这个增益已经考虑了天线的方向性、天线损耗或效率等等。可能是天线厂家测试出来的数据。但实际使用情况与天线厂家的测试环境肯定不一样,那就必然有”使用环境、使用方式、手机的结构、手机设计方式“等方面的差别。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义,需要仔细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