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DN 目标阻抗模板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2020-01-02):
如下图 目标阻抗模板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用如图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如图的公式

谢谢回复,我还有些疑问 从公式看目标阻抗是恒定的值,可是实际目标阻抗是和频率有关的吧,会随频率变化吧,上面的图不同频率目标阻抗也不同。随频率变化的这个曲线是怎么得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如图的公式

    太棒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还有些疑问 从公式看目标阻抗是恒定的值,可是实际目标阻抗是和频率有关的吧, ...

找芯片供应商要

网友(2020-04-23):
    根据VRM负责的频段是一个目标,PCB是一个目标

网友(2020-06-15):
    请教下,目标阻抗仅仅是针对 AC 阻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