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流检测

楼主(2020-01-03):
(图片)

网友(2020-04-19):
之所以仪表放大器不能承受高共模电压,而差动放大器可以,其核心原因在于,差动放大器是通过电阻与高共模电压接触,真正加载到差动放大器内部运放输入脚的电压已经被电阻分压衰减了.而仪表放大器是其内部的运放正输入端直接面对高共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