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型号分类及二极管电路符号和作用解析

楼主(2020-01-03):
    整流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在二极管电路应用中,整流二极管是最为常见的,整流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只允许电流朝一个方向流动的,可以将交流电能转换为直流电能的半导体器件,通常是包含一个PN接,分为正负极两个端子。专用于电源电路中,将交流电转变为脉冲直流电,如:家用交流电(把整流二极管和灯泡串联后,流过灯泡的电流就是一个方向的了)。

稳压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稳压二极管有称为齐纳二极管或者是反向击穿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特性不一样的是,利用PN结反向击穿状态,其电流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电压基本不变的现象,制成的稳压作用二极管。这种稳压型二极管在知道临界反向击穿电压钱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在这临界击穿点上,当反向电压降到一个很小的数值是,在这个低阻区中电流增加而电压则保持恒定,稳压二极管可根据击穿电压分档,因为这种特有的性质,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可以获得更高的稳定电压。

    发光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

发光二极管常用来指示电路的工作状态和各种信号,简称LED,产品由含Ga、As、P、N等的化合物制成(砷化镓二极管发红光,磷化镓二极管发绿光,碳化硅二极管发黄光,氮化镓二极管发蓝光)。能够将电能转换为光能,和普通二极管一样也是又PN结组成,具有单向导电性,当发光二极管加上正向电压后,P区注入到N去的空穴和由N去注入到P去的电子的时候,PN结附近数微米内分别与N区的电子和P区的空穴复合,然后产生自发的辐射荧光,不同的半导体合成材料中电子和空穴所处的能量状态不同。当电子和空穴复合时释放出的能量多少不同,释放出的能量越多,则发出的光的波长越短。常用的是发红光、绿光或黄光的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肖特基二极管又称为肖特基势垒二极管,主要以金属和半导体接触形成的势垒为基础的二极管。和普通的二极管(PN结形成的硅二极管)对比,肖特基二极管的特点是反向恢复时间短(几纳秒),正向导通压降更低,只有0.4V左右。缺点在于肖特基二极管的耐压较低,漏电流较大,一般都是用于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如开关电源及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也有用在微波通信等电路中作为作整流二极管,小信号检波二极管的使用,在通信电源、变频器中比较常见,而普通二极管只能用在低频整流场合。

    快恢复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快恢复二极管又称为超快恢复二极管(简称FRD),是一种具有开关特性好,内部结构和普通PN结二极管不同,快恢复二极管是属于PIN结型的二极管,在P型硅材料和N型硅材料中增加基区,构成PIN硅片。但是基区很薄,反向电荷很小,所以快恢复的反向时间较短,正向压降较低,反向击穿电压(耐压值)较高。主要应用于开关电源、PWM脉宽调制器、变频器等电子电路中,作为高频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或阻尼二极管使用,一般5~20A的快恢复二极管为TO–220FP塑料封装,20A以上的大功率快恢复二极管采用顶部带金属散热片的TO–3P塑料封装,5A以下的快恢复二极管则采用DO–41、DO–15或DO–27等规格塑料封装等。

    恒流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恒流二极管和恒流三极管是最近出来的半导体恒流器件(恒流三极管是在恒流二极管的基础上增加控制脚端,进而成为的恒流三极管),可以在很宽的电压范围内输出恒定电流,而且具有较高的动态阻抗,是与稳压二极管相对偶的基础电子元器件。而且由于恒流二极管的性能好,成本低,使用简单便捷。
应用领域:现在已经广泛的应用于恒流源,稳压源,放大器等电子仪器保护电路。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TVS)管电路符号及作用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简称TVS管,又名双向击穿二极管,电压反应速度比其他的过电压保护元件要快,理论上实际箝位大约只需要1ps,但因为实际电路中导线存在电感,保护元件需要较长时间的大电压,因此TVS管能够和要保护的电路并联,比其他TVS管元件适合保护电路不受很快及有破坏性的电压突波,可以在电压极高是降低电阻,使电流分流或控制电流流向,保护电路元件在瞬间电压过高情况下不被击穿烧毁,当电压消失后,瞬态电压抑制二极(TVS)管会自动复原,而其吸收的能量比类似额定的撬棒电路要大很多。

另外TVS管有单双向区分的,双向TVS管可以当做是两个极性相反的雪崩二极管相串联,再与要保护的电路并联,在电路中会表姐显示两个二极管,不过实际的二极管元件是将两个二极管封装在一个点;单向TVS管在应用中的效果会类似整流子,电路允许可以承受很大的电流,例1.5LE系列的TVS管瞬间功率可以达到1500W等。
注意事项:瞬态电压抑制二极(TVS)管电压抑制器使用在超过其设计条件的环境下,可能会损坏。瞬态电压抑制器的失效模式有三种:短路、开路、元件额定下降。
应用领域:智能家居、仪器仪表、照明、汽车电子、医疗器械、消费电子、办公用品、新能源等。
    双向触发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双向触发二极管又称二端交流器件DIAC或双向二极管,常用来出发双向晶闸管,还可构成过压保护电路等。由于结构简单、价格低廉,所以常用来触发双向晶闸管,还可构成过压保护等电路。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构造、符号及等效电路。

双向触发二极管除用来触发双向晶闸管外,还常用在过压保护、定时、移相等电路,就是由双向触发二极管和双向晶闸管组成的过压保护电路。当瞬态电压超过DIAC和Ubo时,DIAC迅速导通并触发双向晶闸管也导通,使后面的负载免受过压损害。
变阻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变阻二极管主要利用PN结之间等效电阻可变的原理制成的,主要应用于10-1000MHz高频电路或开关电源等电路,做可调衰减器,起限幅,保护等作用。随加在二极管两端的正向偏置电压的大小变化而改变。当二极管两端的正向偏压增高时,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将增大,其等效内阻将减小;当二极管两端的正向偏压降压时,二极管的正向电流也随之减小,其等效内阻将增大。当二极管的外加偏置电压固定时,二极管的等效电阻会保持稳定。
    隧道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隧道二极管又名江崎二极管,是以隧道效应电流为主要电流分量的二极管,隧道二极管的脉冲电路,结构简单,变化速度快,功耗小,因此在高速脉冲技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可以用隧道二极管构成双稳电路,单稳电路,多谐振荡电路,以及用作整形和分频电路等。

应用领域:在高速脉冲计数中有广泛应用。可用隧道二极管构成双稳电路,单稳电路,多谐振荡器,以及用作整形和分频。

    双基极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双基极二极管又称单节晶体管,具有两个基极和一个发射极的三端负阻半导体器件,是具有一个PN结的三端负阻器件,它共有3只引脚,分别是发射极E、第一基极B1和第二基极B2。
双基极二极管结构:双基极二极管的制作过程:在一块高电阻率的N型半导体基片的两端各引出一个铝电极,如图4—9c所示,分别称为第一基极B1和第二基极B2,然后在N型半导体基片一侧埋入P型半导体,在两种半导体的结合部位就形成了一个PN结,再在P型半导体端引出一个电极,称为发射极E。

    双基极二极管的等效电路如图4—9d所示。双基极二极管B1、B2极之间为高电阻率的N型半导体,故两极之间的电阻RBB较大(约4—12千欧),以PN结为中心,将N型半导体分为两部分,PN结与B1极之间的电阻用RB1表示,PN结与B2极之间的电阻用RB2表示,RBB=RB1+RB2,E极与N型半导体之间的PN结可等效为一个二极管,用VD表示。
应用领域:广泛应用于各种张驰震荡器,定时器和控制器电路中,具有频率易调,温度特性好的优点。
磁敏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磁敏二极管可以在较弱的磁场作用下,产生较高的输出电压,并随着磁场方向的改变同步输出变化的正、负电压,其特点是体积小, 灵敏度高。磁敏二极管,较长的管脚为正极区, 较短的管脚为负极区。
应用领域:广泛应用到磁力探测,电流测量,无触点开关,位移测量,转速测量,无刷直流电机的自动控制等方面。

    磁敏二极管结构:磁敏二极管是凸出面为磁敏感面.磁敏二极管在正向磁场或负向磁场的作用下, 其输出信号增量的方向是不同的。据此, 就可以判断磁场的方向.常见的磁敏二极管有2ACM,其随着温度的升高, 磁场输出电压△ 十或△ 一均下降。这种现象是由于制作材料锗对温度比较敏感造成的。磁敏二极管能将磁信息转换成电信号, 已广泛应用于磁测、无损探伤、无触点开关等技术领域。
温敏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温敏二极管在一定偏置电流下,温敏二极管PN结的压降是温度的函数,温度每升高一度,温敏二极管PN结正向压降下降2mV。温敏二极管的特性通过对半导体二极管的分析可知,在一定偏置电流下,半导体二极管PN 结的压降是温度的函数,这个函数的曲线近似为直线。
应用领域:用于测温的温敏二极管,不宜使用锗材料制作,这是因为锗二极管。

精密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精密二极管简称PD,精密二极管是一种具有稳定电压和稳定电流的高精度二极管。光电二极管是很多光学测量中最常用的传直流考虑因素感器类型之一。诸如吸收和发射光谱、色彩测量、浑浊度、气体探测等应用均有赖于光电二极管实现精密光学测量。光电二极管产生与照射到活动区的光量成比例的电流。该电路的光电二极管在光伏模式下工作,其中运算放大器保持光电二极管上的电压为0V。这是精密应用中最常见的配置。光电二极管的电压与电流关系曲线十分类似于常规二极初始直流失调,但前者的整条曲线会随着光照水平的变化而向上或向下平移。这种暗电流会随着光电二极管上的反向电压增加而上升。大部分制造商在反向电压为10mV的前提下给出光电二极管的暗电流。它的工作温度宽,线性好,稳定性非常高。
    应用领域:用于各种电子电路中作为恒流源与恒压源。

    光敏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光敏二极管又名光电二极管,是一种能够将光根据使用方式,转换成电流或者电压信号的光电器件。有光照时,电阻小,电流大,无光照时,电阻大,电流小,光敏二极管与半导体发光二极管在结构上相似,其内部芯片是一个具有光敏特征的PN结(通常用PIN结,非一般的PN结面)。它具有单向导电性,因此工作时需加上反向电压。无光照时,有很小的饱和反向漏电流(即暗电流),此时光敏二极管截止。当受到光照时,饱和反向漏电流大大增加,形成光电流,它随射入的光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当光线照射PN接面时,可以使PN结中产生电子一空穴对,使少数载流子的密度增加。这些载流子在反向电压下漂移,使反向电流增加。因此可以利用光照强弱来改变电路中的电流。
    应用领域:光敏二极管广泛应用在测光仪器、光敏传感器、DC播放器、烟雾探测器、医疗设备、照相机测光器等。

激光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激光二极管的特色之一,是能直接从电流调制其输出光的强弱。因为输出光功率与输入电流之间多为线性关系,所以激光二极管可以采用模拟或数字电流直接调制输出光的强弱,激光二极管包括单异质结(SH)、双异质结(DH)和量子阱(QW)激光二极管。量子阱激光二极管具有阈值电流低,输出功率高的优点,是目前市场应用的主流产品。同激光器相比,激光二极管具有效率高、体积小、寿命长的优点,但其输出功率小(一般小于2mW),线性差、单色性不太好,使其在有线电视系统中的应用受到很大限制,不能传输多频道,高性能模拟信号。在双向光接收机的回传模块中,上行发射一般都采用量子阱激光二极管作为光源。

防雷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防雷二极管常常用来保护对电压很敏感的电信设备,防止雷击和设备开关动作时产生的瞬态浪涌电压将它们损坏。GDT是高阻抗的元件
    检波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检波二极管也称解调二极管,作用是利用其单向导电性将高频或中频无线电信号中的低频信号或音频信号取出来,就是用于把叠加在高频载波上的低频信号检出来的器件,它具有较高的检波效率和良好的频率特性,就原理而言,从输入信号中取出调制信号是检波,以整流电流的大小(100mA)作为界线通常把输出电流小于100mA的叫检波。锗材料点接触型、工作频率可达400MHz,正向压降小,结电容小,检波效率高,频率特性好,为2AP型。类似点触型那样检波用的二极管,除用于一般二极管检波外,还能够用于限幅、削波、调制、混频、开关等电路。也有为调频检波专用的特性一致性好的两只二极管组合件。
    应用领域:用于半导体收音机、收录机、电视机及通信等设备的小信号电路中,其工作频率较高,处理信号幅度较弱。

    光电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光电传感器件
光电二极管是一种能够将光根据使用方式,转换成电流或者电压信号的光探测器。常见的传统太阳能电池就是通过大面积的光电二极管来产生电能。光电二极管与常规的半导体二极管基本相似,只是光电二极管可以直接暴露在光源附近或通过透明小窗、光导纤维封装,来允许光到达这种器件的光敏感区域来检测光信号。许多用来设计光电二极管的二极管使用了一个PIN结,而不是一般的PN结,来增加器件对信号的响应速度。光电二极管常常被设计为工作在反向偏置状态。

    光电二极管的工作曲线:一个光电二极管的基础结构通常是一个PN结或者PIN结。当一个具有充足能量的光子冲击到二极管上,它将激发一个电子,从而产生自由电子(同时有一个带正电的空穴)。这样的机制也被称作是内光电效应。如果光子的吸收发生在结的耗尽层,则该区域的内电场将会消除其间的屏障,使得空穴能够向着阳极的方向运动,电子向着阴极的方向运动,于是光电流就产生了。实际的光电流是暗电流和光照产生电流的综合,因此暗电流必须被最小化来提高器件对光的灵敏度。

红外发射二极管电路符号及作用红外发光二极管是一种能发出红外线的二极管,通常应用于遥控器等场合

网友:
    应用领域:在高速脉冲计数中有广泛应用。可用隧道二极管构成双稳电路,单稳电路,多谐振荡器,以及用作整形和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