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spice仿真设计温控电路

楼主(2020-01-03):
目录
1   通过Pspice仿真设计温控电路
电路的设计需求:主板上的关键电子物料工作温度为-10度,为确保电路在-40度以下能正常工作;需要设计一个PCB环境温度控制电路,当主板上的温度低于-10度启动加热,维持主板上的温度在-10度以上
1.1 电路两个核心器件:
1.1.1       NTC电阻:
用于实时检测当时温度值,当温度升高电阻值变小,温度降低时电阻值变大, NTC电阻选用 Murata NCU15XH103F6SRC,以下是从官网上获取到的温度-阻值参数表;
    R25        10       k ohm +/-       1%
  B(25/50)    3380        K +/-         1%
    -40     188.0202    195.6520    203.5731
    -39     177.8044    184.9171    192.2951
    -38     168.2141    174.8452    181.7195
    -37     159.2069    165.3910    171.7981
    -36     150.7435    156.5125    162.4860
    -35     142.7877    148.1710    153.7418
    -34     135.3055    140.3304    145.5274
    -33     128.2659    132.9576    137.8071
    -32     121.6397    126.0215    130.5481
    -31     115.4001    119.4936    123.7198
    -30     109.5221    113.3471    117.2940
    -29     103.9894    107.5649    111.2522
    -28      98.7725    102.1155    105.5611
    -27      93.8512     96.9776    100.1981
    -26      89.2071     92.1315     95.1423
    -25      84.8227     87.5588     90.3741
    -24      80.6819     83.2424     85.8755
    -23      76.7698     79.1663     81.6295
    -22      73.0722     75.3157     77.6204
    -21      69.5761     71.6768     73.8336
    -20      66.2694     68.2367     70.2554
    -19      63.1477     64.9907     66.8807
    -18      60.1923     61.9190     63.6889
    -17      57.3933     59.0113     60.6689
    -16      54.7415     56.2579     57.8105
    -15      52.2283     53.6496     55.1040
    -14      49.8456     51.1779     52.5406
    -13      47.5859     48.8349     50.1117
    -12      45.4422     46.6132     47.8097
    -11      43.4078     44.5058     45.6271
    -10      41.4765     42.5062     43.5570
    -9       39.6345     40.5997     41.5843
    -8       37.8855     38.7905     39.7131
    -7       36.2244     37.0729     37.9374
    -6       34.6461     35.4417     36.2519
    -5       33.1462     33.8922     34.6515
    -4       31.7202     32.4197     33.1313
    -3       30.3641     31.0200     31.6869
    -2       29.0740     29.6890     30.3140
    -1       27.8465     28.4231     29.0088
         0        26.6780     27.2186    27.7675
1.1.2       P沟通增强型MOS管:
用于控制加热电阻,MOSFET选用 Diodes DMP3099L;从Diodes官网下获取DMP3099L Pspice模型数据如下:
.SUBCKT DMP3099L 10 20 30
*    TERMINALS:  D  G  S
M1 1 2 3 3 PMOS L = 1E-006 W = 1E-006
RD 10 1 0.02942
RS 30 3 0.001
RG 20 2 10.27
CGS 2 3 5.366E-010
EGD 12 30 2 1 1
VFB 14 30 0
FFB 2 1 VFB 1
CGD 13 14 4.4E-010
R1 13 30 1
D1 13 12 DLIM
DDG 14 15 DCGD
R2 12 15 1
D2 30 15 DLIM
DSD 10 3 DSUB
.MODEL PMOS PMOS LEVEL = 3 U0 = 400 VMAX =1E+006 ETA = 0.001 TOX = 6E-008 NSUB = 1E+016 KP = 8.769 KAPPA = 19.32 VTO =-1.917
.MODEL DCGD D CJO = 2.502E-010 VJ = 0.8 M =0.6
.MODEL DSUB D IS = 4.949E-009 N = 1.628 RS= 0.02235 BV = 33 CJO = 5.295E-011 VJ = 0.8 M = 0.6
.MODEL DLIM D IS = 0.0001
.ENDS
*Diodes DMP3099L Spice Model v1.0M Last Revised 2017/12/7
1.1.3       模型的使用
1. 通过cadence Pspice Mode Editor工具打开DMP3099L 模型数据,另存为DMP3099L.lib模型文件.
2. 导出MOSFET的原理图符号库
1.2 温控电路设计与仿真
1.2.1       温控电路图
1.    打开orcad,点击菜单file – New – Project,在New Project窗口选择Analog Mixed A/D,输入项目名,点击OK创建Pspice项目文件
2.    通过如下方式调用Pspice元器件;
3.    通过Place Part窗口,Add Library找到DMP3099L原理图符号库,放置到原理图页
4.    连接相关网络,完成原理图的设计;
1.2.2       仿真分析
1.    点击PSpice下的New Simulation Profile,命名为NTC_Sweep
1.2.2.1  设置仿真参数-PSpice模型库的添加
1.2.2.2  设置仿真参数-DC_sweep,将NTC电阻作为变量27K~100K进行扫描
1.2.2.3  运行PSpice菜单下面的Run,查看分析结果
从仿真结果来看,NTC电阻值在30K(-3度)时开始加热,到达40K(-10度)接近最大的加热电流,电路功能达到设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