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测试点放置问题

楼主(2020-01-03):
    大家好!
    模拟信号线上放置一个通孔测试点,模拟信号的速率在1Mbps,总感觉不太对,但又不清楚到底会有什么影响,还请大家提点意见,多谢哦!

网友A:
    桩线不宜过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桩线不宜过长

什么是桩线?能再具体说明一下么,就目前这个图片,线长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桩线?能再具体说明一下么,就目前这个图片,线长如何?

    桩线就是stub。不过你的信号才1MHz,应该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差了好几个数量级呢。
不过,一般测试点不会做成通孔吧?不是因为板厚过孔长度的stub效应,而是,测试针如何接触的问题(有孔的话测试针头会插进去导致损坏吧?反正我是没有这么用过)。一般做成露铜焊盘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些测试针头是梅花抱爪凹型的,可以直接顶住插件元件的焊脚,不需要另外做测试焊盘。这种方式可靠性和价格好像会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桩线就是stub。不过你的信号才1MHz,应该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差了好几个数量级呢。
不过,一 ...

    多谢版主指导!
    板上的测试孔有通孔的,也有贴片式的,通孔的话,用一个专用的插针勾进去,呈环形,可以方便测试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指导!
板上的测试孔有通孔的,也有贴片式的,通孔的话,用一个专用的插针勾进去,呈环形,可以 ...

    那你这个测试孔只是用于调试阶段方便工程师测量信号用的吧。批量生产线上的测试治具应该不会这样操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测试孔只是用于调试阶段方便工程师测量信号用的吧。批量生产线上的测试治具应该不会这样操作吧? ...

    对的,目前打样阶段,批量的话,这些测试孔就要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測試孔的零件不上, 測試孔可以保留, 方便維修時測量. 及 量大時測試治具使用.

    如 ICT 測試.

有道理
多谢版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