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二极管的结构及特性

楼主(2020-01-03):
    引线连接到PN结的P和N区域中的每一个,然后封装以形成半导体二极管。连接到P区域的引线是正电极,连接到N区域的引线是负电极。
检波二极管由有缺陷的半导体材料制成,并采用点接触二极管结构,如图14-4所示。由于采用点接触结构,其接触面积小,不能通过大电流,但其结电容也小,频率特性好,适用于高频信号的检测。

检波二极管广泛用于无线电,电视,无线电和通信设备。检测二极管的检测通常适用于高频小信号,因此通过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来执行。
图14-5显示了检波二极管(错误二极管)的电压 - 电流曲线,也称为伏安特性曲线。当在二极管上施加正电压时,产生正向电流。当正向电压相对较小时,二极管表现出大的电阻。当正向电压超过某个值时,二极管的电阻变小,电流急剧上升。锚定二极管的初始导通电压很小,约为0.2V。当反向电压施加到二极管时,只有很小的反向电流,并且电流不会随着反向电压的增加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的电流称为反向饱和电流。当反向电压施加到某个值时,反向电流突然增加并发生击穿。

网友:
    检波二极管广泛用于无线电,电视,无线电和通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