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自适应相干模板法在51系列单片机中的实现

楼主(2020-01-03):
摘要:文章介绍了自适应相干模板法以及在51系列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应用自适应相干模板法实现
实时滤波的方法。实践让明:用自适应相「模板法去除|:频干扰,可以实现实时滤彼。

1序言
在各类工控测量系统中,工频干扰是- -种难以避免的干扰
信号,它对有用信号的检测起着极大的妨碍作用。因此,在各类
测量系统中,都需考虑上频干扰的抑制问题。
一般来说 ,滤波有两种途径:模拟滤波和数字滤波。采用模
拟滤波的优点是:信号处理简单,响应速度快,滤波效果较好。但
其缺点是:系统硬件电路复杂,尤其当要进行多通道信号滤波
时,会导致系统成本较高;而其最主要的缺点是:常常由于电阻、
电容、电感等器件精度不够,导致整个滤波系统的频响特性并不
能达到预定效果,日.器件数月较多,调整起来比较麻烦。相比较
起来,月前数字滤波更常用,尤其是在使用PC机时,可通过各
种各样的软件处理包,极其简单地就能实现比模拟滤波频响特
性更好的滤波处理。因此,数字滤波的显著优点就是:系统硬件
电路简单,成本低;实现于段灵活多样;滤波效果好。虽然数字滤
波有上.述优点,但其采用算法-般较复杂,有的只适合于高速
DSP来实现,且较费时,一.般都会有-定时间的响应延迟。为此
要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实现数字滤波,须采用一些简单、有效、
快速的算法。
针对工频干扰的特点,作者提出自适应相干模板法。这是- -
种极其简单、有效的滤除I频干扰的算法,十分有利于单片机快
速实现,在采样频率不是太高的情况下,能达到实时滤波。该算
法之所以利于单片机快速实现,是因为算法本身多数为加法和
碱法运算,不涉及乘法运算,且通过合理的选择M值,可将除法
运算巧妙地简化为移位运算或更简单地直接甩掉低位字节。

附件下载:

网友:
    自适应相干模板法需要用什么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