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自制增量式编码器及其与单片机的接口设计

楼主(2020-01-03):
介绍一种简易增量式光电编码器的制作方法,并设计了能够有效消除反转误差的通用单片机接口电路与接口软件。利
用增强型单片机的输入捕捉功能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编码器的接口。

增量型编码器(也称正交编码器)是自动控制系统中广泛应
用的一种测量元件,但是普通的单片机并不具备编码器的接口,
从而给使用上带来一定的不便。目前只有在一些高档的mcu
和用于电动机控制的专用MCU/DSP才具有编码器的接口
(Quadrature Encoder InteRFace)。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关于编码
器与单片机接口的研究报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在一些应用中,有时由于空间限制或其它原因难以使用现
成的编码器产品,然而却可以利用现场条件自制简易的编码器。
简易编码器的精度虽然不高,但是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需要,特
别对于低成本的应用。
本文介绍一种简易增量式编码器的制作,并针对MCS一51
单片机设计了可靠的接口。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性
能的与MCS一51单片机兼容的新型MCU,利用具有捕捉功能
的MCU更容易实现与编码器的接口设计。
1增量式编码器及其制作
作为产品的光电式增量编码器中的光源和接收电路位于码
盘的两侧,这样工作比较可靠。码盘上的刻线能够阻挡光线的通
过,从而在接收端形成不同的电平信号。
自制的简易编码器也可以采用类似的结构,可以使用市场
上容易购买的光遮断器作为检测元件。但是码盘的加工和安装
却比较困难,特别是对于空间狭小的应用。相对于透射式的码
盘,采用反射式结构更容易实现。如图1所示。
透射式的码盘一般需要专门
制作,并且需要安装在测量轴上。
而反射式码盘则可以利用现有的
机械结构实现,例如测量轴的转
速时。可以在轴表面贴装能够反
射光线的材料;在测量车轮转速
时,则可以在车轮的侧面贴装反
射面。市场上购买的红外反射式
光电传感器对黑白两种色彩有很
强的对比输出。因此用黑纸剪裁
成光栅状的条纹贴在白纸上,能
够制作成灵敏度很好的反射式码

附件下载:

网友:
    MCS一51单片机兼容的新型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