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89c51单片机dma方式的一种高速采样电路设计

楼主(2020-01-03):
摘要:采用高速的A/D(如TLC5540)转换从传感器接收的数据,往往存在高速A/D转换的速度与
低速智能管理的速度不匹配的问题。本文介绍一种用5l单片机和并行A/D TLC5540设计的实用性强的
高速采样电路.采样使用DMA方式,硬件电路产生A/D转换需要的时钟、存贮器的地址和写信号,当
数据采样完毕时要自动停止写RAM,然后把采样结束信息传递给CPU。本电路设计的特点是:数据线
是公用,RAM的地址线也是公用的,RAM数据写是DMA方式,地址也由硬件产生,RAM读的地址
是由CPU产生的.本文对该电路工作的原理和时序作详细介绍并用实例说明。

1.引言
在单片机应用系统中,有时也需要用A/D转换器把某些连续变化的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以便计算机进行
加工和处理【lJ。高速A/D最高可达1G次/S以上,而一般的CPU总线或智能管理设备无法控制如此高的速
度,比如MCS--51单片机最高时钟频率为12MHz,大部分指令周期只需1 Il s,乘除指令也仅需4 u s【11'并
行A/D(TLC5540)转换时间为0.025 p S,因此不能应用象在中低速A/D用的发启动转换一查转换结束~
再读转换结果的方式。高速A/D的数字输出高于总线以及控制系统的速度,针对这一特性,解决这种问题
所使用的方法,一般采用:高速一储存一慢速读取得方案。即:对采样先使用DMA方式(直接存储器操作),
把数据高速采样存储在RAM中,数据采样结束后,再从RAM中把数据“慢速”读出。所谓的DMA控制
方式是一种成块传送数据的方式12J。DMA方式要利用硬件电路产生A/D转换需要的时钟、存储器的地址信
号、存储器的写写信号,当数据采样完毕要自动停止写RAM以及把采样结束信息传递给CPU。采样和存储
之间由于高速,全部硬件实现。
以下介绍的高速采样是利用了TLC5540/5510这种8位20M/40M高速A/D,数字元件控制信号只有CLK
和三态输出控制,当三态输出有效时,输出数据随CLK更新。利用计算机(单片机进行管理,当高速RAM
采满后,再慢速读tt:l。单片机采用查询方式来判断RAM数据是否采慢)控制A/D,并由40M的FOSC来控制洲的写功能。
2.设计思想及原理分析(时序图)
DMA方式A/D采样电路的设计要解决:采样的启动、采样中RAM地址的产生和A/D的时钟、采样完
毕的自动停止和停止信号的输出、RAM数据读出的地址的产生等。
设计的难点是数据线和地址线的控制。单片机的引脚的限制,因此数据线是公用的,在采样期间数据流的方向是由A/D到洲;而数据读出期间,数据流的方向是由RAM到CPU的。同时,RAM的地址线也
是公用的,RAM数据写是DMA方式,地址是由硬件产生的,RAM读的地址是由CPU产生的。
该系统采用的芯片有A/D TLC5540、74F00与非门、62256RAM和74F393等。TLC5540(40M)的A/D
转换器产生数据,地址的产生用两个74F393二进制计数器产生32K地址线A0--A14。RAM是用来暂时存
放高速产生的数据,以便单片机的慢速读出。另外,系统用到的74F00,用来控制A/D数据的产生、RAM
的读写功能和计数器的工作。
图l是89C51单片机DMA方式的40MHz、8位高速采样电路。图中A/D转换器使用采样速度40MHz
的高速8位并行式A/D转换器TLC5540,存储器采用32K静态RAM62256。TLC5540的数字接13带有3态
输出,由OE控制。5540的数字接口非常简单,数字输入只有时钟CLK和输出3态控制信号OE。8位并行

数字输出和40MHz时钟CLK同步。
系统除了需要一个40MHZ的信号FOSC外,f~'、T)T。T输L山.U的H4控制信号有:。TN.、,K。A、方式A/D采样的H J1自1。4动信号
。h I。"tQ。T.。h DI、T.,。D—A'A,A.读信号RD,地址清0信号t。'、T—D、。r。'q.)T。T接收的信号只有一个:采样结束信号,直接送
5l单片机的INTO。
由电路可以看出,ADSTART=O可以启动A/D转换的时钟信号,使得计数器的时钟和FOSC接通,
并且A/D的输出3态控制为0;当ADSTAI玎=1时,计数器和FOSC的通路被切断,并且A/D的输出3
态控制为l而断开了A/D输出的数据线。
当74F393产生的32K数据采满时,地址线A15变为高电平,A15连接到RAM62256的片选线CS,A15
的高电平使得对RAM的操作被屏蔽,停止了数据的继续写入。同时A15作为采样结束信号送到CPU。CPU
产生中断开始读RAM中的数据。
数据的读出地址的产生用Im实现,当FOSC信号被中间的74F00屏蔽后,RD的每一个脉冲会使得二
进制计数器的地址加1,使用中用MOVX指令,把RAM的数据读入CPU,.同时MOVX指令会在RD上产
生一个脉冲信号,地址会自动加l。数据读出期间,控制信号ADSTAIH。
CLR的作用为把计数器的输出清0,由于采样的数据写入和读出的地址都由计数器产生,所以采样前和
读出前要用CLR把地址清0。

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