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计算

楼主(2020-01-03):
请问左边这部分运放怎么算啊

网友:
    运放为负反馈接法,按照虚短虚断原理分析,pin2电压=pin3电压=Vt2*51K/(10K+51K)。

网友A:
    计算pin1的输出电压,解方程式没错的话,应该是 5.06*Vt2-0.173*Vcc

网友:
    左边差分电路,负端负压通过分压电阻得到,Vout=5.1Vin+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pin1的输出电压,解方程式没错的话,应该是 5.06*Vt2-0.173*Vcc

    R111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pin1的输出电压,解方程式没错的话,应该是 5.06*Vt2-0.173*Vcc

    R111  是在没有输入信号时,也有固定的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R111的作用是什么呢

    R111的作用应该是给图外的热敏电阻供电并产生分压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计算pin1的输出电压,解方程式没错的话,应该是 5.06*Vt2-0.173*Vcc

    请问5.06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感谢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5.06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感谢不吝赐教!

    如有不妥,敬请斧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有不妥,敬请斧正!

    感谢感谢!
    我之前的计算中忽略了I1,还是您这样计算比较严谨,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
我之前的计算中忽略了I1,还是您这样计算比较严谨,受教了!

    不客气,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C:
    第一个运放构成了差分比例放大电流,第二个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将第一个的运放输出信号放大了3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运放构成了差分比例放大电流,第二个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将第一个的运放输出信号放大了3倍

    第一个运放构成了差分比例放大电流-------请问放大的具体是哪路电流?

网友:
    左边是差分放大

网友:
    就是一个差分+同相放大电路放大一个电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