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A转换问题

楼主(2020-01-03):
如图,需要一个单片机发出的模拟调节电压,想通过上图的结构得到,请问有相关资料或DA芯片参考吗(也需要反过来AD转化到单片机),谢谢。

网友:
    可以上ADI官网搜一下,根据你要用的ADC和DAC的接口形式,以及你信号的采样速率要求,选型,实现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别的论坛见过这个广告,没有用过。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官网上还有不少芯片介绍。

网友:
    我们实验室用的光耦一般是hCPL3120,隔离 增强驱动能力都可以。DA芯片用的ADI公司的,可以去官网搜索一下。

网友A:
    建议方案稍微改一下:单片机(串口)——>光耦——>(串口)单片机——>DAC——>输出;反过来就是:模拟电压——>ADC——>单片机(串口)——>光耦——>(串口)单片机,如果对DAC和ADC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就用STM32,这样可以省去单独的ADC和DAC,方案就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方案稍微改一下:单片机(串口)——>光耦——>(串口)单片机——>DAC——>输出;反过来就是:模拟电 ...

    感谢建议,顺便想问一下您所说的
    单片机(串口)——>光耦——>(串口)单片机——>DAC——>输出”再进一次单片机是为了检查误差?两个单片机之间加个光耦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模拟量转PWM信号 GP9101.pdf (519.91 KB, 下载次数: 2) GP8101 PWM to

网友B:
    线性光耦精度不好,建议用隔离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光耦精度不好,建议用隔离运放

如果光耦隔离传输的是低速率的数字信号的话,就不用那么高的精度要求了,所以这里是先把模拟信号转成PWM数字信号,再通过光耦传递。

网友:
    这种DA控制比较好实现了,光耦给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方案稍微改一下:单片机(串口)——>光耦——>(串口)单片机——>DAC——>输出;反过来就是:模拟电 ...

在加一个单片机,是充当ADC和DAC,建议方案就是使用单片机集成的ADC和DAC;加光耦是你方案里面的,当然作用就是隔离,如果要加光耦,必须要加隔离电源,这也是隔离方案成本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