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问题。

楼主(2020-01-03):
请教大神个问题,wifi天线采用PCB天线,一个采用pifa天线设计,一个采用单极子天线设计,这两个天线在2.4g-2.48g频率下设计长度是多少?如何计算?

 一个资料中有个公式:
等效介电常数=0.475*介电常数+0.67,以4层PCB板材FR4,这个等效介电常数和介电常数是多少?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待高手回答

网友:
    一般长度设计在λ/4

网友:
    用HFSS仿真天线结构啊。
    另外要等效介电常数有何用处?设计PIFA天线或单极子天线,似乎不需要这个等效介电常数。
等效介电常数只有在带有地平面的微带贴片天线才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