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咋回事,PCB文件老出现无法保存的现象

楼主(2020-01-03):
这两天在布线铺铜阶段总是出现保存不了,please wait a moment,也没有闪退,文件中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文件,保存不了只能退出重来,
很崩溃,哪位大神给指点

网友:
哈哈哈,我之前也经常遇到,然后找同事重新装了软件,目前还没出现过

网友:
如果另存也不行,就只能重启软件了。记得AD19有这样的问题,20就没了

网友:
    18没出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有命令出错或没有执行完成,铺铜之前先保存,并查看规则设置是否有冲突的地方,尽量减少规则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