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FPGA内接收数据后再回放正弦波,波形有很多毛刺,特别是波峰和波谷处,...

楼主(2020-01-03):
请教大神,FPGA内接收数据后再回放正弦波,波形有很多毛刺,特别是波峰和波谷处,什么原因呢?非常感谢!

在FPGA内生成一个ROM,存放正弦波数据,读取后输出,波形基本正确,但仍然有很多畸变,像是突发式的,何解啊,求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不使用always @(posedge BCLK)语法,而是用系统时钟来锁定BCLK的上升沿,拉高某寄存器电平(一个系统时钟周期),每检测到一次上升沿传输一个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