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怎样的板子叫阴阳板?在CAM350里面怎样实现?

楼主(2020-01-03):
想问一下怎样的板子叫阴阳板?在CAM350里面怎样实现?

网友:
1、做好单只文件后,COPY一个放在旁边,把其中的一个单只镜像处理
2、加一层空层(不加也可以,但需要移动位置),以下内容只对其中的一个单只操作)
3、把一个单只的顶层文件MOVE到空层,这样可把这个单只的底层MOVE到顶层了,然后把移动到空层的顶层MOVE到底层;用同样的方法把第2层与N-1层替换,第3层与N-2层替换.........,直至阻焊,丝印。
4、两个单只做好了,根据拼版要求拼好就可以交给厂家制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