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控制电路,请大神加工反向电路,帮帮忙!

楼主(2020-01-04):
    如下图是一个控制电路和量控制信号和其输出电压的示波器波形,PPWR是Scaler的GPIO给的信号(蓝色),输出电压是Panel_VCC(黄色),由于PPWR在电源插入时有个凸包,导致输出电压是Panel_VCC有个High-Low-High的现象,可否用硬件电路把凸包去掉使得到3904基级电压没有这个凸包,还有我想问为什么这个凸包电压看起来应该是不到1V,而正常工作时应该有3V左右,这是为什么?

网友:
    可以尝试R801,R802,R803,C811的取值都加大。R803,C811加大可以增大RC常数,滤除短脉冲。但是R803加大会使得3904的基极电流减小,导致集电极电流也变小,加大R801,R802可以抵消这部分影响。

网友:
    R803前面加个电压比较器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你可以试试加大C811,增加时间常数试试。

网友:
    在C811上并联一个10K电阻是否也能改善

网友:
    PPWR信号的凸起,感觉是软件控制的问题。

网友:
    看错了,R803前串一个1N4148,然后并一个10k电阻到C811

网友:
    模拟电路。。。不懂帮顶。

网友:
    我同意2#的意见

网友:
    5楼、8楼的修改方案方向是对的而且会简单有效,目标都是把幅度小于1V的驱动电压当作噪声加以屏蔽。5楼的建议对PCB改动更小 - 只增加一个电阻并联到C811,不过具体阻值应该用2.2K比较稳妥。

网友A:
    主控是单片机吧?楼主看看这GPIO的脉冲时间是不是和单片机的RC复位时间差不多?我怀疑单片机的IO在复位器件自带了弱上拉,所以经过分压会有1V左右的电压。

网友:
    这个凸起是不是单片机复位器件引起的?三极管的基极弄一个下拉电阻10K试试,看看还是否有这个凸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件问题。

同意问题关键 还是为什么 上电 瞬间 会出小脉冲啊
    MCU 为什么会出来那么低的信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问题关键 还是为什么 上电 瞬间 会出小脉冲啊
    MCU 为什么会出来那么低的信号呢

    有些MCU的管脚默认不是GPIO功能而是其他功能,在MCU复位时,管脚会呈现中间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MCU的管脚默认不是GPIO功能而是其他功能,在MCU复位时,管脚会呈现中间电平。

    很简单 那就换到初始话 时只有普通GPIO 功能的引脚啊
    这样也不用增加成本 修改软件 最节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MCU的管脚默认不是GPIO功能而是其他功能,在MCU复位时,管脚会呈现中间电平。

一般单片机 的引脚状态在复位情况下, 是输入 高阻状态。

    那就更需要下拉電阻了!

网友D:
    上电时,程序是不是配了上拉和下拉?若配置上下拉就会有中间电平,可以在B极加个下拉,小一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电时,程序是不是配了上拉和下拉?若配置上下拉就会有中间电平,可以在B极加个下拉,小一点的

    加个下拉,给默认状态,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个下拉,给默认状态,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按他说的 应该是 复位 还没有初始话 的情况下,出现的小尖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那就换到初始话 时只有普通GPIO 功能的引脚啊
    这样也不用增加成本 修改软件 最节省成本

嗯,前段时间刚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加下拉也没用,最后只能改版,换为"上电复位后默认使用GPIO功能"的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单片机吧?楼主看看这GPIO的脉冲时间是不是和单片机的RC复位时间差不多?我怀疑单片机的IO在复位器件 ...

    说的合理,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时,程序是不是配了上拉和下拉?若配置上下拉就会有中间电平,可以在B极加个下拉,小一点的

配置上下拉不是会输出稳定高低电平吗,浮空输入是中间电平把,我记得浮空的话有1.65v,不懂请教

网友:
    谢谢各位分享,因为小的脉冲是平整方形的,我猜测是复位初始化状态阶段带来的,增加三极管打开的门槛应该就可以了,三极管的BE间加电阻。

网友:
    通过示波器图示可以看出 PPWR瞬间有一个不到1v的电压;可以尝试调整R803与C811的阻值与容值来解决这个问题 。

网友:
    楼上都说的好对。

网友:
    学习学习,感觉可以在C811并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
    下拉应该是没有用的,很明显前面一段小脉冲非软件可控制,后面的低电平及拉高动作才是软件空控制结果。不增加额外电路情况下 解决办法是换 I/O口(上电后默认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