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控学习电路求工作原理

楼主(2020-01-04):
各位大神,以下车载产品上用的方控学习电路,求大神讲解一下,工作原理,怎么学习的。

网友:
SW-CTL1(NC或H)&SW-CTL2(NC或H):MCU_3V3与中间节点间仅接入R186;
SW-CTL1(L)&SW-CTL2(NC或H):MCU_3V3与中间节点间接入R186和R181;
SW-CTL1(L)&SW-CTL2(L):MCU_3V3与中间节点间接入R186、R181和R182
通过两个信号控制电阻并联数量,间接改变电路阻值

网友:
看不大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