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设置手动布线时不推挤其他的走线如何

楼主(2020-01-04):
    各位大神好,
    这个软件用的不是很熟悉,有时候突然就感觉很不顺了

    正题:
allegro如何设置手动布线时不推挤其他的走线?

我查了一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在走线时在options中将Bubble选择为OFF,而不是shove preferred。

那么问题来了,Bubble下有好几个选项,具体应该怎么用呢?

选项1:OFF,在走线时不对周边的已有走线进行操作。
选项2:hug only,只贴着旁边走线,进行走线。
    选项3:hug preferred,贴着附近走线进行布线,实在没办法了可以推挤旁边走线。
选项4:shove preferred,推挤旁边走线,进行布线。

    自问自答了,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一半都是手动选择off

网友:
    手动线距离不好控制,一般选hug prefer就挺好的

网友:
    从不用推挤

网友:
    一直用hug only 比较顺手

楼主(2020-02-12):
    各有各的好处,在设计复杂电路是,方法多了,总是更好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