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Code bug

楼主(2020-01-04):
... ...
 ... ...
begin
        num<=num+1‘b1;
           if(num==16'd16)
               num<=16'd0;
            else
             num<=num;
            end

... ...

... ...

高手们,这句代码是否有问题?

... ...

... ...

begin

           if(num==16'd16)
               num<=16'd0;
            else
             num<=num+1’b1;
            end

... ...

... ...

这样写就没有问题了

论坛里的高手能否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这个是FPGA与C语言的区别,FPGA不是顺序执行语句,他是并行执行的,如果你第一段语句运行的画,num会有两个点同时赋值会产生冲突,所以编译器一般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FPGA与C语言的区别,FPGA不是顺序执行语句,他是并行执行的,如果你第一段语句运行的画,num会有两个 ...

是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