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kill提示没有扎到cadence,怎么回事?明天已经安全了cadence?

楼主(2020-01-05):
安装skill提示没有扎到cadence,怎么回事?明天已经安全了cadence?

网友:
把 -2016去掉试试

网友:
folder name change to SPB_17.2

网友A:
17.2的环境变量里面要添加一个变量(变量名称:CDSROOT   变量值:17.2的安装目录路径),然后再去安装就可以了,软件是通过CDSROOT这个变量来识别安装的版本和路径的!这个变量安装16.x的软件的时候会自动添加,但是安装17.x的软件的时候不会添加这个变量的,需要自己手动添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2的环境变量里面要添加一个变量(变量名称:CDSROOT   变量值:17.2的安装目录路径),然后再去安装就可 ...

谢谢大神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