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在symbol Editor 中怎么设置 pin 长度,pin 间距,pin 字休,颜色,大小

楼主(2020-01-06):
在symbol Editor 中怎么设置 pin 长度,pin 间距,pin 字休,颜色,大小?

网友:
    就在这个设置里面

网友:
    点的位置要注意一下

楼主:
    请问下水手,这两张的区别设置我没有找到,我想自己设置颜色,而不是automatic

网友A:
    这是原理图里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理图里面的吗

是 symbol editor里的

网友:
    学习一下,新手

网友:
这个说的是pcb还是原理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