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上焊盘

楼主(2020-01-06):
    ad能不能不让过孔上焊盘?allegro 可以设置not allowed ,ad不会搞。

网友A:
    我都是给焊盘上放,但是有没有设置不知道

网友B:
    通过Tools->Via stitching/shielding方式为整板添加GND过孔,这个过孔好像不会上焊盘。

通过手动添加的过孔,可以设置规则,使放置在焊盘上的过孔被报错:
    (这个方法,过孔还是能放到焊盘上,只是DRC时会报错,以告诉你它们上焊盘了,要不要删它们,还是看你自己。)
    例如可以新建一个优先级最低的Clearance,对象为All与All,下面选择Any Net或Same Net Only(那里默认是Different Nets Only),其他间隙要求都改0,只设置Via与SMD Pad和TH Pad为一个正数间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Tools->Via stitching/shielding方式为整板添加GND过孔,这个过孔好像不会上焊盘。

    通过手动添加的过孔,可以设置规则,使放置在焊盘上的过孔被报错:
    (这个方法,过孔还是能放到焊盘上,只是DRC时会报错,以告诉你它们上焊盘了,要不要删它们,还是看你自己。)
    例如可以新建一个优先级最低的Clearance,对象为All与All,下面选择Any Net或Same Net Only(那里默认是Different Nets Only),其他间隙要求都改0,只设置Via与SMD Pad和TH Pad为一个正数间隙即可。

    谢谢,就是按照这个思路设置了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给焊盘上放,但是有没有设置不知道

    设置孔到焊盘,选same net only就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