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ID算法程序(二)位置式PID控制算法

楼主(2020-01-06):
    由51单片机组成的数字控制系统控制中,PID控制器是通过PID控制算法
    实现的。51单片机通过AD对信号进行采集,变成数字信号,再在单片机中通过
算法实现PID运算,再通过DA把控制量反馈回控制源。从而实现对系统的伺服
控制。
(2-4 )表示的控制算法直接按(2-1 )所给出的PID控制规律定义进行计算
    的,所以它给出了全部控制量的大小,因此被称为 全量式或位置式PID控制算法。
缺点:
1)
由于全量输出,所以每次输出均与过去状态有关,计算时要
    对e(k)(k=0,1,,n)进行累加, 工作量大。.
2)
因为计算机输出的u(n) 对应的是执行机构的实际位置,如果
计算机出现故障,输出 u(n) 将大幅度变化,会 引起执行机构的大幅度变
    化,有可能因此造成严重的生产事故,这在实际生产中是不允许的。.
位置式PID控制算法C51程序
    具体的PID参数必须由具体对象通过实验确定。由于 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
    ram资源的限制,一般不采用浮点数运算,而将所有参数全部用整数,运算
到最后再除以一个2的N次方数据(相当于移位),作类似定点数运算,可大大
    提高运算速度,根据控制精度的不同要求, 当精度要求很高时, 注意保留移位引
起的“余数”,做好余数补偿。 这个程序只是一-般常用 pid 算法的基本架构, 没
    有包含输入输出处理部分。

网友:
    51单片机还有这种算法?学习了,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