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对TC89C51单片机中PSEN管教写程序

楼主(2020-01-06):
我照着别人的图把4数码管的3选位引脚练到这3个上面了,然后我看别人说psen可以当p4口,但是我在程序里面写他说我是未定义标识符

网友:
    psen管脚在读外部扩展ROM时会形成3个时钟周期的低电平,且自动产生。C语言程序装在外部ROM就可以产生psen低电
平了。并不能像IO口那样编程。

网友:
    你要看数据手册,数据手册上都有写的

网友:
    多看看器件手册,手册上啥都有。